Brown, Dan - Angels and Demons.pdf

楼主(2008-11-04):
原版英文

Brown, Dan - Angels and Demons.pdf

网友:
这是关于什么的…………

网友:
[转]乙肝药物,高效安全是关键

慢性乙型肝炎(以下简称乙肝)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全球的健康难题。 慢性乙肝需要长期抗病毒治疗,目前国内外《慢性乙肝防治指南》均认为慢性乙肝治疗的长期目标是:预防肝功能失代偿;减少和预防肝硬化和/或肝细胞癌的发生以及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短期目标是“双达标”,即一方面尽可能将乙肝病毒 DNA抑制 到检测不到的水平、一方面及早实现e抗原血清学转换 。
迄今为止,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正式批准用于治疗慢性乙肝的核苷(酸)类似物有包括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和替比夫定。其中,替比夫定不但在“双达标”方面更胜一筹,同时也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是上述四种药物中唯一的妊娠B级药物。

替比夫定抑制强病毒抑制不容置疑作用强

为了验证替比夫定的“实力”,全球肝病学者曾联合开展了一项为期2年的临床试验(即GLOBE试验 ,又称007研究 ),试验严格按照随机、对照、双盲的原则设计,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367例慢性乙肝患者。
结果显示,与拉米夫定相比,替比夫定具有更强的抗病毒效果。服用替比夫定52周后,60%的e抗原阳性患者的乙肝病毒 DNA已经降低到无法检出的水平,而服用拉米夫定组52周后,该比例仅为40%。随后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即015研究 ),进一步证明了替比夫定强效抑制病毒复制的作用。患者分别服用替比夫定与拉米夫定52周后,体内检测不到乙肝病毒 DNA的比例分别是70%与43%。两者同样存在显著的差异。

e抗原血清学转换更胜一筹

    与乙肝病毒 DNA的下降一样, e抗原血清学转换对e抗原阳性的慢性乙肝患者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患者一旦发生e抗原血清学转换,不仅标志着病毒得到持久抑制,也预示着患者今后发生肝癌或肝硬化的风险明显降低。既往的研究证实,e抗原血清学转换发生得越早,肝硬化的发生率就越低,慢性乙肝患者如能在40岁之前实现e抗原转换,将来发生肝硬化的风险仅有2.8%;如果在50岁以后才出现e抗原转换,患者发生肝硬化的几率将升高到33.3%。
     GLOBE研究显示,在e抗原阳性的患者中,替比夫定比拉米夫定具有更高的e抗原阴转率和血清转换率。在指南所推荐的治疗人群(基线ALT水平超过正常值上限2倍的e抗原阳性患者)中,服用替比夫定后e抗原转阴率达到了41%,显著高于拉米夫定组的33%;两组患者 的e抗原血清转换率分别为36%比27%。在中国进行的015研究结果显示,替比夫定组患者服药2年后的e抗原转阴率和血清学转换率均明显高于拉米夫定组,分别为40%对28%以及29%对20%。

替比夫定具有良好安全性

除了在“双达标”方面有良好表现之外,替比夫定在安全性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替比夫定的临床前安全性研究显示替比夫定无遗传毒性、致癌性和生殖毒性。 在核苷(酸)类似物中,只有替比夫定被美国FDA列为妊娠B类药物,而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和恩替卡韦等药物均属于妊娠C级。在2008年最新的亚太地区《慢性乙型肝炎管理指南》中明确指出“若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妇女发生怀孕,可继续使用妊娠B类药物”。
而临床上的应用经验也证明,替比夫定是一种安全 的药物。GLOBE研究显示,替比夫定组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与拉米夫定组相似。发生率在5%以上的不良事件为上呼吸道感染、头痛、疲劳、鼻咽炎、血磷酸激酶(CK)升高、上腹痛、腹泻、恶心和头晕等。治疗52周时替比夫定组发生3—4级ALT升高的比率为4%,拉米夫定组为8%。3—4级CK升高的发生率,替比夫定治疗组为9%,拉米夫定治疗组为3%。而且绝大多数CK升高的患者无症状,在继续治疗的下一次随访时通常可明显降低。
CK升高是核苷(酸)类似物在治疗慢乙肝中的普遍现象,不同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和替比夫定都有CK升高的报道。 关于CK升高的意义有待进一步讨论。
    总而言之, 替比夫定作为一种新型的核糖类抗病毒药物,临床前及临床研究均证实了它良好的安全性,显示出相当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