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噪声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用Hajirimi模型分析VCO的相位噪声需要计算电路中的各个节点的ISF——Γ(ω0τ )?
另外Hajirimi模型中提到的在ISF最小的时候对tank补充能量,相位噪声会减少,也就是说在输出波形的波峰时注入能量,请问各位要怎样设计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那各位用什么方法减少相位噪声的?

网友:
另外Hajirimi模型中提到的在ISF最小的时候对tank补充能量,相位噪声会减少,也就是说在输出波形的波峰时注入能量,请问各位要怎样设计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这个我也很困惑,有论文说LC VCO 与 RING VCO 的在能量注入的时间上有区别,所以相噪有不同,具体为啥也没说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推荐看看池保勇老师的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用Hajirimi模型分析VCO的相位噪声需要计算电路中的各个节点的ISF——Γ(ω0τ )?
答:因为各个节点对噪声的敏感程度不同

另外Hajirimi模型中提到的在ISF最小的时候对tank补充能量,相位噪声会减少,也就是说在输出波形的波峰时注入能 ...

答:这个时候电路对噪声最不敏感,如果此时ISF=0,理论上噪声对环路没有影响

网友:
除非你能做到输出波形是方波,否则不能实现ISF=0时补充能量。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推荐池保勇的书。别的章节我不敢说,VCO那一章,精华部分只是把几篇比较经典的paper翻译了一下。而翻译过来毕竟不好理解,还不如直接去看相关paper。

网友:
刚刚看pll,还没入门!

网友:
Hajimiri

IEEE  Jitter and phase noise in ring oscilators       1999   Hajimiri
IEEE 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 1999 Hajimiri
IEEE Phase Noise in Multi-Gigahertz CMOS Ring Oscillators   1998 Hajimiri
Hajimiri model  三大奠基文章!

网友:
推荐Abidi的书

见designers-guide.org上的书

网友(2012-05-10):
是的,推荐abidi的书。对VCO设计很有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下不?

网友(2014-07-22):
怎么都是推荐书的,实质内容什么都没有

网友(2016-04-12):
回复 网友B:

呵呵

网友(2018-04-14):
回复 楼主:

   请问关于注入减少噪声的这个问题你搞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