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1dB和IIP3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我现在在做LNA ,想知道P1dB和IIP3各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参数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请大虾们教教。

网友:
P1dB 和IIP3都是 衡量LNA线性度的指标
越大越好

网友:
在一定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并满足噪声系数要求下,越大越好。

网友(2015-10-14):
仿真波形的横坐标是负值,大是指绝对值大?还是带着符号看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值大,p1dB和IIP3都是反映放大器线性的指标。

网友:
我只能围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1dB越大,动态范围内的线性度越好,信号越不易失真,同时也是衡量功率输出的重要指标以及功放可靠性的指标,P1dB越大,功率压缩点就越大。IIP3反映了功放谐波指标,IIP3越大,相对来讲三次谐波就越好,功率谱分布就主要集中在基波上,IIP3小的话,在三次谐波点上,功放就会有更多功率。比如功放400MHz预想的输出功率50W,IIP3小了之后,明显在400M出功率水平低很多,用频谱仪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

网友(2019-03-27):
1dB压缩点和输出三阶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