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时钟设计

楼主(2008-11-05):
为什么小时个位(cp5)是零的时候不能计数,好像是清零信号,把小时位都清零了。请高手指教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er1000000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时钟
           en : in  STD_LOGIC;--使能
           clr : in  STD_LOGIC;--清零
     set: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置数选择秒分时
     data: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低4位置个位,高3位置十位
     q1,q2,q3,q4,q5,q6 : out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分别是秒的个位和十位、分的个十位、时的个十位
           cout : out  STD_LOGIC);--24小时溢位输出
end counter1000000;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counter1000000 is
signal cq1,cq2,cq3,cq4,cq5,cq6: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en,clr,set,cq1,cq2,cq3,cq4,cq5,cq6)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lr='1' then
  cq1<="0000";
  cq2<="0000";
  cq3<="0000";
  cq4<="0000";
  cq5<="0000";
  cq6<="0000";
  elsif set/="00" then
     case set is
    when "01"=>cq1<=data(3 downto 0);cq2(2 downto 0)<=data(6 downto 4);
    when "10"=>cq3<=data(3 downto 0);cq4(2 downto 0)<=data(6 downto 4);
    when "11"=>cq5<=data(3 downto 0);cq6(2 downto 0)<=data(6 downto 4);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elsif en='1' then
   if cq1="1001" then cq1<="0000";
    if cq2="0101" then cq2<="0000";
     if cq3="1001" then cq3<="0000";
      if cq4="0101" then cq4<="0000";
       if cq6<="0010" and cq5<="0011" then cq5<="0000";cq6<="0000";cout<='1';--应该是这的问题,但是逻辑上没有问题啊!
       elsif cq5="1001" then cq5<="0000";cq6<=cq6+1;
       else cq5<=cq5+1;
       end if;
      else cq4<=cq4+1;
      end if;
     else cq3<=cq3+1;
     end if;
    else cq2<=cq2+1;
    end if;
   else cq1<=cq1+1;
   end if;
  end if;
end if;
q1<=cq1;
q2<=cq2;
q3<=cq3;
q4<=cq4;
q5<=cq5;
q6<=cq6;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
楼主的coding style还真是不敢恭维
看不懂你想写一个什么逻辑
不好意思哈,说重了

楼主:
很简单的逻辑啊

很简单的嘛,数字时钟的计数功能啊!
cq1到cq6分别是秒,分,时!一个一个的进位啊?怎么不行吗?

网友:
没有太清楚你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计数器
我自己写了一个功能是:
二十四小时制的时钟计数器
en是时钟使能,1有效
clr异步复位,1有效
set置位选键;不作置位操作时为000
                    001时对秒的个位置数,010时对秒的十位置数,
                    011时对分的个位置数,100时对分的十位置数,
                    101时对时的个位置数,110时对时的十位置数,
                    111保留
d是想置的相应位的数
second_0:是秒的个位
second_1:是秒的十位
minute_0:是分的个位
minute_1:是分的十位
hour_0  : 是时的个位
hour_1  : 是时的十位
cout    :   24小时溢位输出

给你作为参考吧,
说明:并非写的是参考级的标准,只是本人认为代码风格比LZ稍微好那么一点
呵呵呵

网友:
顺便附送testbench

网友:
VHDL, 一看就头大。现在已经都忘光了。

楼主:
呵呵,谢谢

我找到毛病了,解决了,if条件里面多了两个“>”,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十分谢谢帮忙了!

楼主:
????????

ddddddddddd?什么意思,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