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ED驱动电路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2008-11-06):
本人在做一个简单的LED驱动电路,电路很简单可是就是不明白,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1、该电路LC接法和一般的不同,应该是一个升压电路?
2、电感的值应该多少合适,频率在1MHz以下?

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人回帖啊 还是自己查资料吧!

网友(2008-12-07):
不懂,爱莫能助,sorry!

网友(2009-02-04):
Q1/Q2组成darlington结构,可看成一个PNP,主要是降低Q2的Base电流影响(Q2的BASE电流很小,可忽略)。
当VCC上电时,Q2的BASE为0V,当VCC上到2个PN结电压(即1.4V左右),Q1导通,有电流从VCC经Q1流入Q3,
而Q3是NPN,同时Q1的Vce较小,此时VCC已经大于1.4V,所以Q3一定是可以导通的,
Q3的导通将Q3的集电极电压(即LED灯的正端电压)拉低到一个Vce(视情况,可能只有0.1~0.2V),
拉低的过程电感充电(储存能量到电感上),同时由于电容C1的存在,也会往电容C1上充电,
经过一段时间(此时间有VCC、R1、C1决定),Q2的BASE电压被拉升到足以让Q1/Q2关闭,
Q1/Q2的关闭,导致Q3的关闭,电感的能量往LED灯上释放,释放到一定程度,电容C1没有能量时,
Q2的BASE电压又低至0V,重新循环。
LED的电流是脉冲的,不过是高频,人眼是无法看到的。
哎。。。现在都这样做,俺们还咋赚钱啊

网友:
1:是個 RC式脈波(方波)振盪器,如果L1改成電阻
  那麼振盪頻率fosc近似於1/(R1*C1)=1/1M*15p=67KHz。
  由于L1電感相位不同於C1,因此振盪頻率也受L1影嚮,
  如圖仿真在忽略L1之內阻時得到:16KHz(@L1=180uH),
  98KHz(@L1=25uH),66KHz(@L1=39uH)。可用L1=22uH~220uH
  不同電感量對輸出電壓振幅無影嚮,如果L1改成喇叭即可發聲。
21被Q3開關切換於off時,L1依愣次定律釋放儲電形成昇壓作用,
  使原先Vcc=1.8V(或更低)昇壓到足夠導通白光LED(白光LED要
  達到足夠亮度之電壓通常大於3V)。
3:建議LED不要直接並聯否則容易亮度不一致甚至某個不亮!
  宜每個LED先串聯電阻10ohm左右以上,然後再全部並聯。
  也在Vcc=3V時充當限流之用以防LED過電流。

网友:
RC 震荡器 +led脉冲驱动

很便宜 工作电压可以很低  是他的优点~

网友(2009-04-12):
1、该电路LC接法和一般的不同,应该是一个升压电路?A: LED驅動電路,應該要先考慮是幾串幾並的吧? 你的圖檔有點大,懶得開了。你可以先去找想關的DATA SHEET來參考吧。
2、电感的值应该多少合适,频率在1MHz以下

這個是要考慮你的負載電容多大,還有你的轉壓比,還有可以忍受的RIPPLE來決定的吧。不過LED DRIVER好像也不用太在意這個的樣子吧。不要讓電感飽和就好了。

本人也是個新手,提供一點看法,請你參考囉。

网友(2009-06-18):
怎么看不到东西啊

网友(2009-10-03):
电路感觉还是蛮巧妙地!!

网友:
只好等有钱人来解答下吧

网友:
加运放,有反馈

网友(2010-01-21):
涨学问了

网友:
LED需要高频才能驱动么?学习了。。。。

网友:
不錯的電路,不錯的分析!謝謝!!!

网友(2010-06-10):
看不懂哩~~

网友:
LED不是需要高频才能驱动,是要恒流驱动。理想的LED驱动控制亮度时,为保证色温,用PWM脉冲控制亮度,而不是用电流大小

网友:
不明白,LED并联驱动,除非购买正向压降特别一致的LED,否则很容易形成电流不均匀,导致或者某个灯不够亮,或者某个灯过流,寿命降低。。

网友(2011-07-01):
没见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