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hittite公司的微波IC设计微波电路,要用干什么软件?

楼主(2008-11-06):
导师安排我一个项目,用hittite公司的微波IC芯片,设计一个微波源,4.6G,芯片已经选好了,然后下一步就是,设计微带线,长度,宽度啊,什么的 ,用什么软件做呢,protel吗?这个软件能定义微带的厚度吗?
一般微波电路,基板用什么型号的呢?

谢谢前辈的指导了!

网友:
微波工作室仿真RF,Protel画图,PLL可用模拟公司的ADI PLL仿真。

网友:
Adobe Photoshop CS4 11.0 中文版下载

Adobe Photoshop CS4 11.0 中文版下载

XYZ XYZ软体补给站 XYZ资讯工坊 XYZ软体之家

网友(2012-03-20):
仿真可以使用ADS,板子的厚度什么的在加工的时候厂家会问你厚度,画原理图以及pcb用protel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