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 HOST功能???急!!!

楼主(2008-11-06):
请教一下PCI HOST有哪些功能?要必须完成哪些任务?
现在我这边有个项目是这样:
DSP和FPGA通过PCI接口传输数据,但DSP无法做HOST,于是要由FPGA来做HOST,
但是数据传输都是由DSP发起的,于是DSP做Initiator。
这样的话FPGA要做两个功能:HOST和Target。
请教大虾,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8-12-15):
原理上讲,没有问题。我觉得严格意义上说,你需要的是DSP不仅可以做主访问,从访问,你还希望它能做PCI总线控制器是不是?

网友(2012-03-02):
同样应用,不知道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