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出问题了,应该怎么修改呢?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1-06):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rnod', during circuit read-in. "/home/work/design/tsmc_modle/mm035ld12.scs" 9709: Function `v' is  undefined or is used recursively.

subckt rnod ( n1 n2 )
parameters l=1u w=1u factor=1 pt=temp rsh=80 dw=-0.059u ptc1=1.51e-3 ptc2=0 pvc1=9.78e-4 pvc2=-4.01e-5
+ tfac=1.0 + ptc1 * (pt - 25.0) + ptc2 * (pt - 25.0) * (pt - 25.0)
r1 ( n1 n2 ) bsource r=rsh * l / (w - dw) * (1 + pvc1 * abs(v(n2,n1)) + pvc2 * v(n2,n1)
+ * v(n2,n1)) * tfac
ends rnod

红色行为9709

好像是model出问题了,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没有上下文,
不过看错误提示是 v(n2,n1) 没有定义,就调用了。

网友(2008-12-19):
楼主使用的是不是hspice软件,但是model不是hspice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