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d芯片为什么输出要加A/D转换

楼主(2008-11-06):
ccd芯片为什么输出要加A/D转换才能连接处理器芯片,
ccd不就是数字信号输出吗?

网友:
你说的芯片型号是什么?应该是CCD器件需要加A/D转换。

网友(2009-01-15):
关于多参考祯,B祯的好文章关于多参考祯,B祯的好文章eetop

网友(2009-02-26):
CCD出来的是模拟信号呢

网友:
有些CCD芯片是不带A/D的

网友(2010-03-10):
CCD出来的是模拟信号大哥

网友(2012-12-20):
ccd输出的都是模拟信号,因为CCD晶片内不能集成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