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ow to make low power RTC OSC IO

楼主(2008-11-07):
如题, 怎样设计低功耗的 RTC OSC IO?
OSC 电路选择INVERTER 或者是反向放大器 来驱动 crystal.
在 TSMC018 Process 下, VDD 3.3V, 用INVERTER 来驱动crystal 电流在2uA 左右. 我选的管子尺寸为 2u/20u, 1u/20u.
怎么能使 电流降到1uA以下, 并且保证较宽的工作电压范围?

用电流源负载的方式来作的话情况如何?
希望各位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2010-07-30):
你做过rtc,能否把电路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