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用spectrerf 和rfde那个好啊?

楼主(2008-11-07):
还是都学?

网友:
一般用spectreRF比较多,偶尔也会用RFDE

网友:
一般来说10G以上用ADS(RFDE)要好一些,因为牵扯到好多的阻抗匹配和微带线设计。频域仿真ADS(RFDE)也要好一些。时域仿真spectreRF要好一些,快。
当然重要的是理论,至于工具哪个都够了

网友(2008-12-18):
上面的大虾没对RFDE熟悉不,在下只是初学,碰到些问题想请教下,在运行ADSsim时会报错,就是在netlist的时候会出现一个no such option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2010-05-03):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03-22):
最近我也在学习RFDE, ADS座优化还是很强的,这个确实比Cadence强,但是ADS画版图挺麻烦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4-12-23):
不知道这个工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