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DC开关电源的讨论

楼主(2008-11-08):
兄弟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AC-DC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输出为5伏,轻载时输出电压老是不稳很容易就到7伏,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反激二极管整流?

网友:
是flyback的吗?什么控制方式?

楼主:
反激式PWM式,轻载本来设置的降频模式,但是一直不稳,跳到7伏,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轻载的时候是不是使用的PFM控制,或者叫PSM啊?其实大同小异啦。有没有可能是光耦合反馈的时候使得PFM控制不稳定啊。

楼主:
没有光藕,怀疑是补偿没补好,没思路

网友:
一定是控制算法出现了问题,这种电源出现这种问题一般很常见

网友: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22

网友(2008-12-20):
这个没玩过,看看

网友:
想知道大牛们的回答

网友:
要输出30伏呢

网友(2009-01-28):
控制环路没有调好,重点检查TL431和光藕部分。

网友:
建议楼主给个基本线路,要不大家猜来猜去的

网友(2009-03-08):
Standby飘高应该是输出能量过大引起的,你的最小频率,最小峰值电流是多少?可以算一下输出功率
加大下Dummy电阻也可以解决

网友(2010-01-16):
有没有接假负载呢?接上假负载然后调整输出level应该可以消除这个现象.
不过这种现象我都没遇到过.因为我做的都是用光耦隔离的...

网友:
加假负载,可能会好点

网友:
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
請把電路原理圖貼上來呀?

网友(2010-10-13):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2011-09-01):
楼主有没做过原边反馈的AC-DC?如果有可能能不能给点相关指点。

网友(2014-09-22):
初学者 飘过~

网友:
跟帖,跟帖,跟帖

网友:
学习,跟帖,赚积分

网友(2014-12-06):
蠻好奇電路到底長甚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