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看这几条语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09):
LDR pc, L$_HiPosn
HiPosn:
   /几条代码**/

L$_HiPosn:
.long ROM_TEXT_ADRS + HiPosn - FUNC(romInit)

我想请我一下,当第一条语句执行完时,pc中的的值应该是什么,此时pc是否会跳转到L$_HiPosn:处?

网友:
PC的值应该是L$_HiPosn标号定义的地址

网友:
把L$_HiPosn載入PC,然後程式就跳到L$_HiPo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