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在信号弱的时候特别消耗电池

楼主(2008-11-09):
为什么手机在信号弱的时候特别消耗电池? 是不断搜索合适的频带?还是什么?

网友:
一般手机有环路控制,信号弱的时候,发射功率大,自然耗电池~

网友:
1

欠压状态,电流大

网友:
2 2 7

==========================================================
广州废旧回收 金属回收  广州番禺废品回收

楼主:
谢谢,你说的应该是手机通话或者发送信号的时候消耗的能量,
如果手机处于待机状态还是消耗比较大的电量呢?
是不是和里面的锁相环不断调整和搜索新的频带有关系?

网友:
是的,手机一般都会和基站不停的进行ranging,进行同步,待机一样会发射信号。

网友(2009-08-30):
学习中,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
手机在平时待机时偶尔需要向网络发送信息,信号差的地方会提高发射功率

网友:
I agree
因为进入ADC的电压峰峰值是规定的,所以信号减弱后,链路增益就自动增大,功耗自然就增大了

网友(2009-10-10):
GSM的功率等级控制
WCDMA的内环功控
基站都会控制手机的发射功率大小,一般当手机处于信号较弱的区域,一般控制手机发射较大的功率,手机功耗的大小更多的体现在发射通道的功耗上

当然,接受信号的强弱也会影响接收通道的功耗,个人经验上认为大信号和小信号可以造成接收通道10mA的电流差异。

网友:
w 也搞不懂这个问题,虽然是学电子的

网友:
信号弱,自然要加大发射功率,不然它的搜索频带就要中断,而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
手机是不是也有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
手机信号弱,基本上是指接受的信噪比或者比特误差太高。为了建立有效连接,手机会释放高一点的功率信号。当然,频带是基本不变的。毕竟你的谐振天线频率不允许频率变化过大,要不然信号就发不出去了。你可以搜索一下影响通信系统Link Budget 的一些参数,或许那样帮助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