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工艺中的Epi

楼主(2008-11-09):
最近做电感,用ASITIC,要修改参数,但是不知道参数中的Epi(在substrate上面的)是什么意思?有高手帮帮忙

网友:
外延层的浓度??猜的

网友:
Epi-taxy layer的简称。是在原来的单晶substrate的基础上生长的一层薄的单晶硅层。在bipolar和Bicoms中用来提高bipolar transistor的性能,在CMOS中用来防止latch-up

网友:
外延层。
工艺书上都有说

网友(2009-09-04):
可以忽略吧,CMOS的层次定义可以缺少这一层的。

楼主(2009-12-02):
做螺旋电感时候,好像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