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stro中长tree的问题

楼主(2008-11-10):
在做完CTS后,发现有一条时钟路径,在到达触发器的时钟端后并没有终止长tree,而是从它的Q端继续往后长tree,最终停止在一个buffer的输入端,请教各位,这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楼主: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需要请各位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请教高手

网友(2009-01-14):
這是個除頻電路嗎?

有設定SYNC PIN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