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电阻串分压工艺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08-11-10):
你好,由于课题需要,我需要做一个类似于flash adc那样的比较器组,其中想用一串相同的电阻来对参考源分压,再输入到比较器串的一端,其实这就是flash ADC的那样啊。可是由于以前没流过片,不知道工艺稳定性怎么样啊,我担心这样下来的话,由于工艺离散性,我所得到的各个参考电压会漂掉?有谁做过哦,或者了解的,大家交流一下哦。嘻嘻!谢谢!
  这真是一个好平台,都有好多高手在哦,期待有一天,今天是菜鸟的我也能成为一个高手呵。。。

网友:
会偏,所以,不能做太多bit,一般好像6~8bit算比较多了(flash adc)
这样的话,最多63或者255个comparator.

网友:
很多flash不用电阻串的

你看看allen书adc那章后面的习题,R和C分压方式的对比

网友(2020-04-25):
R和C分压 is better matc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