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帮助!

楼主(2008-11-10):
以下verilog 程序 为何在function 下正确,而timing下严重不对啊。指教啊!谢啊!
module case2(clk,in,rdata1,rdata2,count1);
input clk;
input[1:0] in;

output[1:0] rdata1,rdata2;
output count1;

reg[1:0] rdata1,rdata2;
reg count1;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

   begin
    case(count1)
     1'b0: rdata2[1:0]<=in[1:0];
     1'b1: rdata1[1:0]<=in[1:0];

    endcase
   count1<=~count1;
   end

endmodule

网友:
时序怎么不满足了,说清楚点 ,你的程序是不是这样的
module case2(clk,in,rdata1,rdata2,count1);
input clk;
input[1:0] in;
output[1:0] rdata1,rdata2;
output count1;

reg[1:0] rdata1,rdata2;
reg count1;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ase(count1)
     1'b0: rdata2[1:0]<=in[1:0];
     1'b1: rdata1[1:0]<=in[1:0];

    endcase
   count1<=~count1;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