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的一个SRAM控制器verilog格式 不对的地方高人多指点

楼主(2008-11-10):
最近写的一个SRAM控制器verilog格式 不对的地方高人多指点
控制外部SRAM需要注意什么?
在代码风格上如何描述更稳定可靠呢?

module SRAM_TEST(
i_Reset_n,
i_Clock,
i_EN,
i_StepByStep,
i_WR_Control,
o_W_FullSign,
/* SRAM Interface */
o_Sram_add,
io_Sram_data,
o_Sram_CE_n,
o_Sram_WE_n,
o_Sram_OE_n,
o_Sram_UB_n,
o_Sram_LB_n,
/* Display */
o_HEX,
t_HEX);

input            i_Reset_n;
input            i_Clock;
input            i_EN;
input            i_StepByStep;
input        i_WR_Control;
output        o_W_FullSign;
/*SRAM Interface*/
output   [17:0]  o_Sram_add;
inout    [15:0]  io_Sram_data;
output        o_Sram_CE_n;
output        o_Sram_WE_n;
output        o_Sram_OE_n;
output        o_Sram_UB_n;
output        o_Sram_LB_n;
/* Display */
output    [6:0]  o_HEX;
output    [6:0]  t_HEX;

reg       [6:0]  o_HEX;
reg       [6:0]  t_HEX;
reg       [17:0] o_Sram_add;
reg       [3:0]  t_counter;
reg        o_Sram_CE_n;
reg        o_Sram_WE_n;
reg        o_Sram_OE_n;
reg        o_Sram_UB_n;
reg        o_Sram_LB_n;
reg       [15:0] Sram_data_in;
reg       [15:0] Sram_data_out;
reg              Counter_EN;
reg       [17:0] WADD_Counter;
reg       [17:0] RADD_Counter;
reg       [15:0] W_data;
reg              o_W_FullSign;
reg       [2:0]  Sram_State;
reg              i_StepByStep1;
reg              i_StepByStep2;
reg              i_StepByStep3;
reg              i_StepByStep4;
reg              i_WR_Control1;
reg              i_WR_Control2;
reg              i_WR_Control3;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
   Counter_EN<=0;
  else begin
    if(i_EN)
     Counter_EN<=0;
    else
     Counter_EN<=~Counter_EN;
   end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begin
   if(~i_Reset_n)begin
     i_StepByStep1<=1;
     i_StepByStep2<=1;
     i_StepByStep3<=1;
     i_StepByStep4<=0;
     i_WR_Control1<=1;
     i_WR_Control2<=1;
     i_WR_Control3<=1;
    end
   else begin
     i_StepByStep1<=i_StepByStep;
     i_StepByStep2<=i_StepByStep1;
     i_StepByStep3<=i_StepByStep2;
     i_StepByStep4<=(i_StepByStep2 ^ i_StepByStep3) & i_StepByStep3;
     i_WR_Control1<=i_WR_Control;
     i_WR_Control2<=i_WR_Control1;
     i_WR_Control3<=i_WR_Control2;
    end
  end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WADD_Counter<=0;
    o_W_FullSign<=1;
   end
  else begin
    if(i_WR_Control3 &i_StepByStep4==1)
     if(WADD_Counter==15)begin
       WADD_Counter<=WADD_Counter;
       o_W_FullSign<=0;
      end
     else begin
       WADD_Counter<=WADD_Counter+1;
       o_W_FullSign<=o_W_FullSign;
      end
    else begin
      WADD_Counter<=WADD_Counter;
      o_W_FullSign<=o_W_FullSign;
     end
   end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W_data<=0;
   end
  else begin
    if(i_WR_Control3 &i_StepByStep4==1)
     if(W_data==15)
      W_data<=W_data;
     else
      W_data<=W_data+1;
    else
     W_data<=W_data;
   end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
   RADD_Counter<=15;
  else begin
    if(i_StepByStep4==1 & ~i_WR_Control3)
     if(RADD_Counter==0)
      RADD_Counter<=15;
     else
      RADD_Counter<=RADD_Counter-1;
    else
     RADD_Counter<=RADD_Counter;
   end

parameter       IDLE         =3'b000;
parameter       READ         =3'b001;
parameter       WRITE        =3'b010;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Sram_State<=IDLE;
    o_Sram_add<={16{1'b0}};
    Sram_data_in<={16{1'b0}};
    Sram_data_out<={16{1'b0}};
    o_Sram_CE_n<=1;
    o_Sram_WE_n<=1;
    o_Sram_OE_n<=1;
    o_Sram_UB_n<=1;
    o_Sram_LB_n<=1;
   end
  else begin
    case(Sram_State)
     IDLE:begin
       if(~i_EN)begin
         if(i_WR_Control3)begin
           Sram_State<=WRITE;
           o_Sram_add<=WADD_Counter;
           Sram_data_in<={16{1'bz}};
           Sram_data_out<=Sram_data_out;
           o_Sram_CE_n<=0;
           o_Sram_WE_n<=0;
           o_Sram_OE_n<=1;
           o_Sram_UB_n<=0;
           o_Sram_LB_n<=0;
          end
         else begin
           Sram_State<=READ;
           o_Sram_add<=RADD_Counter;
           Sram_data_in<=Sram_data_in;
           Sram_data_out<={16{1'bz}};
           o_Sram_CE_n<=0;
           o_Sram_WE_n<=1;
           o_Sram_OE_n<=0;
           o_Sram_UB_n<=0;
           o_Sram_LB_n<=0;
          end
        end
       else begin
         Sram_State<=IDLE;
         o_Sram_add<=0;
         Sram_data_in<={16{1'b0}};
         Sram_data_out<={16{1'b0}};
         o_Sram_CE_n<=1;
         o_Sram_WE_n<=1;
         o_Sram_OE_n<=1;
         o_Sram_UB_n<=1;
         o_Sram_LB_n<=1;
        end
      end
     READ:begin
       Sram_State<=IDLE;
       o_Sram_add<=RADD_Counter;
       Sram_data_in<=io_Sram_data;
       Sram_data_out<={16{1'bz}};
       o_Sram_CE_n<=0;
       o_Sram_WE_n<=1;
       o_Sram_OE_n<=0;
       o_Sram_UB_n<=0;
       o_Sram_LB_n<=0;
      end
     WRITE:begin
       Sram_State<=IDLE;
       o_Sram_add<=WADD_Counter;
       Sram_data_in<={16{1'bz}};
       Sram_data_out<=W_data;
       o_Sram_CE_n<=0;
       o_Sram_WE_n<=0;
       o_Sram_OE_n<=1;
       o_Sram_UB_n<=0;
       o_Sram_LB_n<=0;
      end
     default:begin
       Sram_State<=IDLE;
       o_Sram_add<=0;
       Sram_data_in<={16{1'bz}};
       Sram_data_out<={16{1'bz}};
       o_Sram_CE_n<=1;
       o_Sram_WE_n<=1;
       o_Sram_OE_n<=1;
       o_Sram_UB_n<=1;
       o_Sram_LB_n<=1;
      end
    endcase
   end
assign io_Sram_data=(i_WR_Control3)? Sram_data_out:{16{1'bz}};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
   o_HEX<=7'b1000000;
  else begin
    if(i_WR_Control3)
     case(Sram_data_out[3:0])
      4'b0000_HEX<=7'b1000000;
      4'b0001_HEX<=7'b1111001;
      4'b0010_HEX<=7'b0100100;
      4'b0011:o_HEX<=7'b0110000;
      4'b0100:o_HEX<=7'b0011001;
      4'b0101:o_HEX<=7'b0010010;
      4'b0110:o_HEX<=7'b0000010;
      4'b0111:o_HEX<=7'b1111000;
      4'b1000:o_HEX<=7'b0000000;
      4'b1001:o_HEX<=7'b0010000;
      4'b1010:o_HEX<=7'b0001000;
      4'b1011:o_HEX<=7'b0000011;
      4'b1100:o_HEX<=7'b1000110;
      4'b1101:o_HEX<=7'b0100001;
      4'b1110:o_HEX<=7'b0000110;
      4'b1111:o_HEX<=7'b0001110;
      default:o_HEX<=7'b1000000;
     endcase
    else
     o_HEX<=7'b1000000;
   end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
   t_HEX<=7'b1000000;
  else begin
    case(Sram_data_in[3:0])
     4'b0000:t_HEX<=7'b1000000;
     4'b0001:t_HEX<=7'b1111001;
     4'b0010:t_HEX<=7'b0100100;
     4'b0011:t_HEX<=7'b0110000;
     4'b0100:t_HEX<=7'b0011001;
     4'b0101:t_HEX<=7'b0010010;
     4'b0110:t_HEX<=7'b0000010;
     4'b0111:t_HEX<=7'b1111000;
     4'b1000:t_HEX<=7'b0000000;
     4'b1001:t_HEX<=7'b0010000;
     4'b1010:t_HEX<=7'b0001000;
     4'b1011:t_HEX<=7'b0000011;
     4'b1100:t_HEX<=7'b1000110;
     4'b1101:t_HEX<=7'b0100001;
     4'b1110:t_HEX<=7'b0000110;
     4'b1111:t_HEX<=7'b0001110;
     default:t_HEX<=7'b10000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一点建议

建议参考一下外面的很多sdram控制器,google上可以找到很多,对比一下,也许就会有更多的体会

网友:
最好和厂家的Datasheet对比

网上找些sram的datasheet对比看,成熟的东西感觉人家对于外部连接和一些时序的考虑都很好,很细

网友(2013-03-21):
我在看你的程序,问个问题哈

i_StepByStep,
i_WR_Control 这两个输入信号怎么给?

网友(2015-06-17):
学习学习,不知道MTP的控制器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