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于RF电路的LDO的要求

楼主(2008-11-11):
在desigh一个LDO,要其应用于RF电路,而RF电路有一个频率为26M的clock,现在按照一些相关产品的SPEC,输出电压噪声<100uVrms, PSRR=-70dB@f=100Hz and-50dB@f=10kHz,不知道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就可以满足了?不知道为RF电路应用的LDO还有其他要求吗?怎样验证所设计的电路是符合要求的?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带多大电流,dropout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容预计用什么样的都没有呢。

楼主:
要求:
      负载电流最大为250mA, dropout电压为300mV(Io=250mA), 输出电容为4.7uF.

网友:
这个好像要求太高了。。。

网友:
谢谢,我正好在做这个,用的着

网友:
应该是锂电池供电的吧?0.5um的工艺吧?dropout电压不大,power mos不会很大,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2009-02-19):
输出电容太大  整体要求不高  可以做

网友:
输出电容一般都是1uf吧,不过PSRR比较难做到,像负载能力,线性度等都还好做,不过大电流的运放不太好设计,其实也只要是设计运放了,毕竟PSRR很大程度上跟你的运放有关,当然还有基准源哦,就是不知道你要求的静态功耗要求高不高,一般单路输出的30uA左右吧。
这里本人感觉比较难做到的就是PSRR,70dB,要好好想想哦。^_^

网友:
LZ好像还漏了一些LDO的重要参数,如line regulation,load regulation, load  transient response,etc. PSSR要求10KHZ -50DB估计得用电荷蹦才能实现

网友:
据你说是在RF电路里面有一个26MHz的时钟,那我猜很可能是个数字电路了吧,如果它是一个数字电路,如分频器,那么单纯的看PSRR是不准确的,因为PSRR基于的是小信号分析。即使算出来了PSRR也没有多少指导意义。

其实10KHz 的PSRR是可以达到70dB的,但是你要知道,LDO它是要一个输入reference电压的,这个电压的PSRR往往很难做到很低的。特别是对于不同的PVT corner

所以最好还是要跑一跑瞬态,看看输出如何。

网友(2011-02-25):
确实经典,十分感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