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054配置空间的初始化

楼主(2008-11-11):
PCI9054的配置空间初始化一般是通过读取EEPROM里面的值来进行的,但是我们现在设计的电路没有采用EEPROM,那意味着必须通过驱动编程来对配置空间进行初始化。我用的是windriver开发驱动,这里想请教几个配置空间初始化的问题。
1、配置空间里面的VID和DID在初始化前是不是已经由厂商写入了10B5h和9054h啊,还需要我重新写入吗?
2、关于地址映射,PCI9054的配置空间有6个基地址映射寄存器PCIBAR0~PCIBAR5,其中PCIBAR0和PCIBAR1是给本地配置空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个是memory,一个是IO;那我如何确定需要配置多大的空间给本地配置寄存器啊,即我通过软件写入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应该是多少啊?是不是我先往里面写0xFFFFFFFF,再读出里面的值,把读出来的值再写进去就可以了?
3、对PCIBAR2~PCIBAR5,根据PCI9054提供的一些资料,需要先对本地配置寄存器里面的范围寄存器和remap寄存器进行初始化,这时对PCIBAR2~PCIBAR5写0xFFFFFFFF,读出来的值就是本地配置寄存器里面的范围寄存器里面的值。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网友:
关于你的这三个问题,有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个你应该可以查到,我谈谈我的观点,仅供参考,如有不对,还望大侠指点。
1. 关于配置空间里面的VID和DID,大部分器件是生产厂商自己已经定义好的,但也有一些设备外接一个EEPROM,用来存储配置空间的信息,上电的时候,器件会从EEPROM里自动加载配置空间中的信息。像9054就是这样子的,9054在EEPROM是空的情况下,VID和DID有一个默认的值,但如果你在EEPROM里写入相关的VID和DID,这些值在上电的时候就会替换掉默认的值。
2. 关于地址映射,PCIBAR0和PCIBAR1是给本地配置空间的,这个没错,如何确定大小这个问题,软件现在该寄存器里写入0xFFFFFFFF,然后再读该寄存器,读出来以后看剩余多少个1,就能确定需要多大的空间,然后再填入相应的基址就可以了,该值的大小是上个设备的基址加上上个设备需要的空间大小,然后再接着分下去。我表达的不是特别好,呵呵,不知道你是否能明白,比如说PCI的memory基址从0x0000_0000开始的,第一个设备需要256bytes,则第二个设备的基址就从0X0000_0100开始。并不是读出的值是什么就写入什么。
3. 关于其他的几个基址寄存器,和本地的基址寄存器用法相同,只是他映射的不是本地的memory空间或者io空间而已。其他的没有什么差别。

希望对你有些帮组,仅供参考。

网友(2009-03-11):
很强大啊,我要是有你那么多知识就不用抓耳挠腮了,呵呵,谢谢!

网友:
二楼回答的真好  好强哦~~~~~~~~

网友(2016-07-06):
二楼回答的很具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