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设计中击穿问题讨论

楼主(2008-11-12):
各位大侠,我在设计CMOS电路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RFID标签芯片的设计中,由于从线圈耦合过来的信号可能会过大(比如谐振的情况),信号电压达到10几伏甚至上百伏,这样标签芯片的内部MOS管就被击穿了,于是我就做了已个限幅电路,当信号过高时就把幅度降低起到已个保护作用,但是限幅电路本身又又被击穿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各位大侠!帮我想个办法啊!

网友:
能否降低一下接收负载的阻抗?或者说把谐振的Q值降低?

楼主:
降低负载电阻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在做降低负载电阻之前必须进行一个比较,大于一定值时并联分流电路才起作用,即使分流电路工作,还是会有短暂击穿的现象产生,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2009-09-29):
对此问题有同感,不太好解决啊!

网友:
限幅电路本身又被击穿

网友:
你的電路架構為何?

是否有一個參考電流源。

有的話,應該會被限壓才是。

网友:
输入端并联个zener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