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使用问题

楼主(2008-11-12):
hspice装上了,hspui能运行,但avanwaves运行时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awaves.exe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这是什么原因呀?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license是錯誤的,請重新安裝正確的license試試看。

网友(2009-11-11):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是license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
解决不了,这里没有高手吗?

网友:
那东西只支持windows

网友(2010-07-08):
回答楼主,
我的笔记本也遇到同样问题, 但同样软件在两个台式机上都可以用awave
所以结论是, 要么重装本本系统, 要么装cosmosscope, 这个更好用

网友:
ya...放棄awave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