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时钟和异步时钟的优缺点在哪里?

楼主(2008-11-12):
同步时钟和异步时钟的优缺点在哪里?~~··

网友:
??我只听说过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优缺点比较,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见过啊

网友:
同楼上,楼主是不是想问同步reset和异步reset的区别哦?

网友:
这两个没有可比性。而且应该是没的选择的。多数情况下,如果同步时钟可以解决的问题,用了异步时钟只会自找麻烦。

网友:
同意楼上,能用同步时钟电路的尽量用同步时钟,异步时钟要非常注意时序问题.

网友(2010-10-18):
期待详细解答

网友(2019-11-21):
异步时钟要考虑跨时钟域的问题,所以尽量少用异步时钟

网友:
异步复位对timing要求多一点,要考虑reset的recovery/removal问题,另外异步复位的时候最好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但是异步复位的好处在于不需要时钟就可以复位。
同步复位就是必须要时钟才能复位,没有recovery/removal问题,但是reset端会和控制信号一起做逻辑,相对于异步复位来说会增加逻辑级数。
一般来说电路都会有两个复位,异步复位时一定要有的,另外还有软件可操控的softreset为同步复位。

网友:
没有所谓的优点和缺点。关键还是看自己的电路是用哪个时钟,与别的电路用的时钟是不是一个,如果不是,那两个时钟域的电路有信号交互的话需要做时钟域同步。

网友(2020-05-14):
用异步时钟的意图是什么,如果可以选择同步时钟为什么要用异步时钟呢?如果不能用同步时钟,还在这纠结同步时钟好还是异步时钟好呢,楼主这个问题问的真是一点水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