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377E

楼主(2008-11-13):
我有一个项目要用MPC8377E,但是其demo板SDRAM的接法比较奇怪,哪位大虾能给解释下阿,万分感谢1

楼主(2008-12-16):
为仕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
你这个提问太笼统了啊。至少你应该描述一下是如何接的,否则人家怎么知道怪不怪,更无从解释了。

网友:
发帖完全没水平

楼主(2009-01-21):
只要看下8377E的DEMO板就能看出来啊

8377Edemo 板中8377E与DDR SDRAM的数据线的连接看不出来顺序,一般的话为顺序或倒序阿。有哪位能解释下?谢谢

网友:
我也打算用,DDR接法是固定的吧,除数据线以外

楼主(2009-04-13):
我研究了下 ,怎么接都可以,不过需要程序配合!

网友(2012-07-02):
能分享一下PCB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