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环路带宽和响应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PLL的 loop bandwidth 越大,settle 就越快呢?怎么直观地去理解这个问题?希望得到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有难度,只知道指数项上有固有频率,该频率与环路带宽成正比,Razavi书上有例题,固有频率越大,相应时间越小

网友:
和opamp一样理解 频域带宽越大 时域响应越快

网友:
when we take an opa with unity-gain feedback, then the bandwidth BW coincides with the GBW. When we apply a
step waveform to that amplifier, we expect the output to follow with a time constant 1/(2pGBW), as described by an
exponential.

网友:
频率的倒数是时间

时间的倒数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