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MIM电容和PIP电容

楼主(2008-11-13):
请问相同面积的MIM电容和PIP电容,哪个的匹配精度会更好?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double-poly的好一些

网友:
PIP的好一点,但LOGIC中不能使用。MIM电容精度也很好,但浪费面积,所以在精度要求不高的电路中多采用MOS电容,但ADC等电路中就不得不用MIM电容了。知道的就这么多。

一个疑问: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PIP电容在工艺上是两层P的,很少用到吧?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我目前在做ADC,工艺库上有PIP电容也有MIM电容,ADC的电容阵列主要是考虑匹配精度问题,对单个电容的绝对精度要求不高,不知道用PIP电容(1.25fF/um2)好还是MIM(0.37fF/um2)好?

网友:
都没啥问题
选大的吧
面积可以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我目前在做ADC,工艺库上有PIP电容也有MIM电容,ADC的电容阵列主要是考虑匹配精度问题,对单个电容的绝对精度要求不高,不知道用PIP电容(1.25fF/um2)好还是MIM(0.37fF/um2)好?

目前我看到match最好的是MOM电容,
MOM电容 98.9fF   35.6um^2      mismatch=0.042%   2.7fF/um^2
MIM电容    220fF   116.6um^2     mismatch=0.068%  1.88fF/um^2
MOM电容最高匹配精度都可以做到0.005% 大概6pF
一般10bit的ADC用个0.5pF的采样电容足够了

网友:
很好的讨论
MOS C
MMC
PIP
的选择也是困惑的问题。
另外
很多的地方比如多本美国的CMOS 设计教材说强反型MOS C 好,而IEEE上却说积累区电容好,不知谁对?

网友(2009-07-14):
积累区电容要低得多

而且非线性不好

网友(2009-09-04):
请问要做到20-30fF的电容一般用哪种比较好啊?做得越小精度就越低,不知道选哪种好。

网友(2011-03-17):
我选的都是PIP 好像是流片价格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M 电容是什么电容?

网友:
metal与metal的寄生电容
包括横向纵向
提取时,模型比较复杂,不太准
但不需要额外层

网友:
mom may be a good choice

网友(2011-04-18):
MOM自主性比较高,在考虑周全的layout条件下,在yeild保证的前提下,可以做到12bit的精度的匹配。
在.18及以下的工艺优势尤为明显。

网友:
没有想到这之中还有这么多说法呀,想知道MOM是什么电容,有没有人详细的介绍一下呀?

网友:
看具体的工艺,单纯比较对忒对特定的设计意义不大。有些即便是某个特性优,但是带来的好处实在微不足道,反之要付出面积成本,也不见的合适。

网友:
MOM = metal oxid metal , 通常是横向,纵向之间是insulatord的
MIM = metal insulator metal , 为了做大单位电容,需要额外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位面积电容C=ε0*εr/t ,oxid 的εr=4,而insulator 一般小于4,所以mom电容要比mim大,除非厚度t可以定制。或许有εr大于4的insulator ?烦请提供工艺文件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上的资料不全,没有办法解压缩~~~~~~~~~

网友(2011-08-19):
请问各位,pip, mim,mom电容分别可以做到几位?

网友:
PIP那么差的Q,离衬底还很近,寄生远高于MIM,ADC的开关线性度很难折衷,除非速度要求不高, 但是速度不高用sigma delta就行了,matching几乎无视。而且多层mask多了cost, 除非所有电路都只用PIP,或许还有点价值

网友(2013-12-24):
受教,很好的讨论;

网友(2014-05-12):
看完学习了,目前小弟跟你们还有差距,加油~

网友(2014-06-27):
解压不了呀,请问谁有详细介绍MIM,MOM,PIP,MOScap的资料,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4-09-18):
pip的p是P型半导体的意思还是多晶硅的意思啊。。。

网友(2014-12-24):
个人推荐用MIM电容,虽然面积比PIP大,但PIP电容有很大的对地寄生电容做精确的东西很难搞。
MOS电容只能用来做一些粗糙的东西。

网友(2015-01-27):
无法解压资料

网友(2015-06-18):
PIP电容线性度好,寄生小

网友:
推荐一个工具,epcd/ewave可以做mim电容建模

网友(2018-01-12):
资料上传不完整,解压不了。

网友(2018-03-13):
真的解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