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VCO频率范围随工艺和温度而变化?

楼主(2008-11-14):
我目前正在做PLL,在tt情况下整个环路可以锁定,但是在其他工艺角入ff,ss则不行,主要是VCO的频率调节范围随工艺和温度的变化漂移太大,以至于不能在所需电压范围内锁定。请各位高手指点如何解决该问题!谢谢!

网友:
很難

這需要作特別設計吧~~

网友(2009-03-14):
校准电路

网友:
VCO的负载变化后,其输出振幅也会变化。如果PLL锁频不成功,VCO的输出振幅就会随输入电压而发生变化,出现类似“纹波”的输出。当然,如果VCO的输出上有一级缓冲,这种情况会有所缓解。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vco随工艺温度变化是难免的,再好目前也之能做到百分之几。
  但vco一般都是用在PLL里面,只要环路锁定 ,频率就会与vco工艺温度系数无关。

网友:
你的VCO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架构,传个电路图来看看

网友:
你的VCO采用的是什么架构,传个电路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2009-04-19):
同上,一般在工作前,会启动校准电路

网友(2009-07-09):
没错,要在VCO上下功夫。其后可以加buffer,偏置电流要做温度补偿,VCO的供电LDO也要减小纹波,还要加A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