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中的PFD模块加delay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11-15):
请教一个问题,在PLL的鉴相(频)器中,会在输入相位和输出相位进行比较后,经过一个延时才让PFD复位(reset). 不太明白这个延时的作用,请教大家,能否给出具体一点的解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在PLL的鉴相(频)器中,会在输入相位和输出相位进行比较后,经过一个延时才让PFD复位(reset). 不太明白这个延时的作用,请教大家,能否给出具体一点的解释?谢谢.

由于寄生电容的影响,窄脉冲不足以达到可以打开CHARGE PUMP的高电平,这会造成 死区 , 延时可以使脉冲加宽,RAZAVI P459 有详细描述

网友:
就是消除PFD的死区
使得PLL每个周期都对LPF动作
这样可以使得ripple的频率和reference的频率一样
对整个PLL的phase noise的影响减小

网友(2011-04-07):
消除死区,较少相位噪声和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