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8-11-15):
为什么随着闭环增益的减少,二阶系统的幅频曲线逐渐出现越来越大的尖峰,该尖峰是怎么出现的??

振荡是要在某种类型的输入信号激励下产生吗??振荡波形又是什么样的呢??

能从这个尖峰得到振荡波形吗?? 希望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Ao 和Ac分别指开环增益和闭环增益。

网友A:
Aopenloop=Av0/((1+s/p1)(1+s/p2)

Aclose=Aopenloop/(1+Beta*Aopenloop)

自己把Aopen带入推导一下,就能得到大概 Aclose=A/(1+2zeta*wn*s+wn^2) 的形式
zeta<0.707就会在幅频特性出现尖峰!
而zeta受Beta的影响

楼主:
前面的推导过程我也知道!
那为什么Ac减小就会出现尖峰呢?

网友:
hehe
看不见你的图

网友:
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应该在几本书之比较

以一个两极点系统为例,开环时,第二个极点小于等于单位增益带宽。
对于一个特定的系统,增益带宽是常数。
闭环增益越小,带宽就越大,就越可能把第二个极点包括进带宽内。
对于一个极点,对相频特性的影响比对幅频特性要早很多。
闭环增益的减小,使带宽增加,必须考虑非主极点的影响。
相位裕度在减小,较小的相位裕度会引起大的过冲。推导过程,前面有同志做过了,书上也都有。

不清楚之处,继续讨论学习

楼主:
那为什么采用Ac与Ao的交点去计算相位裕度,这个交点是环路增益的增益交点吗??

根据Lazavi书上的定义: PM=180+ 增益交点对应的相移

网友B(2009-07-14):
1.在这里定义的环路增益为Ao/Ac;

2.相位裕度定义是在环路增益为1时求得的;

3.针对上图,即为Ao与Ac交点映射在相位图上就是角betaA;

所以Ac越大,PM越高 ,越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随着闭环增益的减少,二阶系统的幅频曲线逐渐出现越来越大的尖峰,该尖峰是怎么出现的??

振荡是要在某种类型的输入信号激励下产生吗??振荡波形又是什么样的呢??

能从这个尖峰得到振荡波形吗?? 希 ...

---------------------------------------------
闭环增益越小,单位增益带宽越大,
相位裕量越小,过冲越大

振荡在阶越响应时就会产生,不需要特别的激励信号
如果有一定的相位裕量,振荡幅度会越来越小,最后稳定
否则,一直振荡下去。

用matlab ,用阶越信号仿一下就可以看见振荡是什么样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在这里定义的环路增益为Ao/Ac;

2.相位裕度定义是在环路增益为1时求得的;

3.针对上图,即为Ao与Ac交点映射在相位图上就是角betaA;

所以Ac越大,PM越高 ,越稳定;

-----------------------------------
大侠,不要在这混淆视听了
环路增益不是Ao/Ac,
首先要搞清楚,开环增益,环路增益和闭环增益几个基本概念,
如果开环增益为A,环路增益为Ao,闭环增益为Ac
闭环增益为Ac=A/(1-Ao)
环路增益一般是负,是负反馈
从上式可以知道,闭环增益越小,环路增益越大,

网友:
实际波形和理论推导的是有一定差别的。

网友:
我们一般看的是环路增益,就是开环中乘入了一个反馈常数
这个反馈常数越大,系统越不稳定,表现在时域中就是有很大地过冲

网友:
相位裕度小了,从图上不是很明显能看出来么

网友:
很不错的消息,这个不错!

网友B(2009-08-17):
引用 网友C:


大侠,不要在这混淆视听了
环路增益不是Ao/Ac,
首先要搞清楚,开环增益,环路增益和闭环增益几个基本概念,
如果开环增益为A,环路增益为Ao,闭环增益为Ac
闭环增益为 ...

晕  你自己先搞清楚概念吧
Ao是什么????

Ac=Ao/1+bteaAo;式中bteaAo是环路增益(Ao也可用A代替表示)
当bteaAo远远大于1时,Ao/Ac=betaAo;

请大家首先将拉扎维的书翻到第204页;然后再将willy的书翻到第107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你自己先搞清楚概念吧
Ao是什么????

Ac=Ao/1+bteaAo;式中bteaAo是环路增益(Ao也可用A代替表示)
当bteaAo远远大于1时,Ao/Ac=betaAo;

请大家首先将拉扎维的书翻到第204页;然后再将willy的 ...

----------------------
Ao只是一个符号

网友(2012-03-29):
楼主。。我也刚看到这页。楼主截的是sansen,p158-159的两个图,相位欲度定义是开环增益的0dB点时相位加上180度。而这里的相位欲度是在闭环增益与开环增益的交点时的相位加上180度,想google为什么。。居然找到和我一样问题的人。。上面几个大侠都没说到重点。求指导啊。

网友:
非主极点在这个频率处起到了作用  使系统不稳定  而遇到极点相位就加180 所以这也是引用补偿推高非主极点频率   从而得到稳定的PM的原因

网友D:
回复 楼主:

    稳定性主要由环路增益决定,一般的反馈系统闭环增益的减小不改变相位曲线,环路增益增加,导致pm减小,在高频的噪声通过正反馈环路被无限制的放大

网友:
这个是正解,反馈的大小不改变主次极点的位置,只会改变环路增益的大小,当然单位增益带宽也随之改变,当反馈系数β越大,环路增益越大,相位裕度就越小,极致条件是β=1,此时环路稳定性最差

网友: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查了很相关资料,发现问题出在我没有真正理解波特图,没真正理解频域和时域之前的关系。其实波特图和频域都是人们为了更好的分析问题时,引入的,这些都只是真实信号的一种表征,就好像我本科晶体结构中的倒格子一样。如果只是拿握分析波特图,和稳定性的方法,不去追根溯源探究其本身的内在含义,是很难对电路有深刻的认识。带着这个问题,我自学了信号与系统(本科没学),甚至自动控制原理,思考零点、极点到底是什么?虽然我现在还不能说很懂,但对于理解这种频率信号还是很有帮助。尽量将频域和时域联系起来,如果可能就推出时域响应公式。我的一点拙见,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一下书    6楼正解并且说的很明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说反馈的大小不改变主次极点的位置呢    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   如果不能改变  那补偿不是就不能起作用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为反馈系统一般为纯电阻,不引入相移

网友(2021-12-03):
引用 网友A:
Aopenloop=Av0/((1+s/p1)(1+s/p2)

Aclose=Aopenloop/(1+Beta*Aopenloop)

请问: 这个在哪本书上可以看得到呢?

网友(2022-03-23):
大家还是要分清楚闭环增益和环路增益的区别。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问关于反馈系统环路增益增加,闭环的主次极点怎么变化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