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VMware中Linux网卡MAC地址的方法

楼主(2008-11-17):
试了一下,确实好用。需要根据License file修改mac地址的可以用这个

网友:
终于找到啦,谢谢!!!

网友:
really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好方法,学习啦!

网友:
谢谢!谢谢!
成就自己.造福眾人
提昇專業.產業升級

网友:
谢谢!谢谢!
成就自己.造福眾人.
提昇專業.產業升級。

网友(2008-12-18):
感謝阿...終於找到這個方法的教學了...趕快來試看看

网友(2009-01-23):
下来试试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
下来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2009-04-08):
这个有点不厚道了,网上google就得到了,还要钱下载,不厚道了。

可以通过改启动脚本/etc/rc.d/rc.local:
ifconfig eth0 down
ifconfig eth0 hw ether xxxxxxxxxxxx
ifconfig eth0 up
/sbin/route add default gw x.x.x.x eth0
:wq 保存退出
reboot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
成就自己.造福眾人.
提昇專業.產業升級。

网友:
謝阿...終於找到這個方法的教學了...趕快來試看看

网友(2009-06-11):
期待破解中~~~请大爷快破吧~~

网友:
好文推推推

网友:
谢谢,急需这个

网友(2009-09-04):
为什么要做成附件呢?想不通

网友(2012-05-02):
好东西,省得麻烦做LICENSES

网友:
终于找到啦

网友:
頂一下!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2012-06-27):
正好想學習這方面的知識,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3-09-28):
一个JB连接也要来骗分:
修改VMware中Linux网卡MAC地址的方法
转自
www.itdomino.com
想必目前的CCM5、MPX、CUPS这些系统目前都是Linux系统,大家在上传License的时候,都需要对Linux系统做些手脚吧 ...。所以,我这此来谈谈修改VMware中Linux网卡MAC地址的三种方法(三种方法哪种好?肯定是正文中推荐的顺序啦!):
1、修改虚拟机的*.vmx文件.
这种方法最值得推荐,因为这样就类似于重新"烧录"了VMware虚拟机的"物理网卡ROM"。方法是:
分两种情况:
a:
ethernet0.addressType = "static"
ethernet0.Address = "00:50:56:0A:0B:0C"
"static"说明VM的"物理网卡"的MAC是静态设定的,你能改成一个以005056开头的另外一个MAC即可。改完启动VM时如果问你SSID的话,选择"Keep Always"。
b:
ethernet0.addressType = "generated"
uuid.location = "56 4d dc f1 ff aa 75 ea-f1 b9 ee 0d 68 9c 65 5c"
uuid.bios = "56 4d ed 23 13 8c 96 91-7c 68 b2 09 8b aa bb cc"
ethernet0.generatedAddress = "00:0c:29:aa:bb:cc"
"generated"说明VM的"物理网卡"的MAC是系统随机动态设定的,你能通过将uuid.bios后六位及ethernet0.generatedAddress后六位改成你想要改成的以000c29开头的MAC即可。
2、修改Linux系统里相关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文件MAC值.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MACADDR=xx:xx:xx:xx:xx:xx
:wq 保存退出
reboot
3、修改Linux系统里相关rc.local文件MAC值.
能通过改启动脚本/etc/rc.d/rc.local:
vi /etc/rc.d/rc.local
ifconfig eth0 down
ifconfig eth0 hw ether 00096BB7815E
ifconfig eth0 up
/sbin/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0.222 eth0
:wq 保存退出
reboot

网友(2017-06-13):
回复 楼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