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L的环路带宽与参考频率之间的关系 ?

楼主(2008-11-17):
有个经验关系式就是 PLL的 环路带宽 通常最大设定为参考频率的十分之一 ,这是从环路的稳定性的角度去考虑的 。

但是环路的稳定性判据一般是 波特准则 ,从波特准则中貌似(本人初学)很难推导出这个关系 ? 那么如何从理论计算中推导出这个关系呢?

困惑中。。。。那位兄弟能提供帮助啊 ,谢谢!

楼主:
自己先说一下:
在 余志平 一本书里 有这样的解释:
考虑到环路是一个采样数据系统,为避免离散鉴相器引入的相位延迟严重恶化环路的相位裕度,环路带宽仅能限定在鉴相器频率的十分之一处

但是看上去仍然不是很清楚啊 ,期待更完善的答案

网友:
为了能把一个离散系统近似看作连续系统分析
要求环路带宽小于fclk一个量级,才能近似的比较准确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环路带宽越大 ,捕获时间越短,但越不稳定;
低带宽 适合滤去输入噪声
而高带宽适合 滤去VCO 噪声 ,
这里又有矛盾的。

网友:
请问为什么环路带宽在远小于参考频率的时候,charge-pump PLL可以用连续时域的方法来分析呢?能否不用推导,而从原理上解释呢?谢谢。

网友:
最直观的解释:
连续系统不会考虑delay造成的不稳定
假设你的cppll环路delay接近fclk水平,在连续系统分析是看不出不稳定的
但是,离散时间timing上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先说一下:
在 余志平 一本书里 有这样的解释:
考虑到环路是一个采样数据系统,为避免离散鉴相器引入的相位延迟严重恶化环路的相位裕度,环路带宽仅能限定在鉴相器频率的十分之一处

但是看上去仍然不是很清 ...

这个十分之一是连续与离散系统之间可以相互近似的极限,实际上,环路带宽可以比鉴相器频率十分之一小,如在小数分频的PLL中,环路带宽
只是鉴相器频率的百分之一

网友(2009-05-13):
引用 网友A:
环路带宽越大 ,捕获时间越短,但越不稳定;
低带宽 适合滤去输入噪声
而高带宽适合 滤去VCO 噪声 ,
这里又有矛盾的。

PLL 对于 fref 是 Low-pass filter 特性

对于 VCO , 则是 high-pass filter

网友(2009-12-01):
在国外的一本教材中看过类似的推导

网友:
小数分频PLL的参考频率可以很高的呀!

网友(2010-04-07):
受益匪浅

网友:
谢谢诸位,明白了,以前只是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讨论不错

网友(2010-07-20):
这个十分之一是连续与离散系统之间可以相互近似的极限,实际上,环路带宽可以比鉴相器频率十分之一小,如在小数分频的PLL中,环路带宽
只是鉴相器频率的百分之一-------------这个结论正确吗????????

网友(2010-09-19):
你采用离散傅里叶分析,要求极点全部在单位圆内系统才稳定,得到一个公式,1/10只是为了实际设计保证而已,其实计算结果比这个大。你可以参考相关分析资料。

网友(2010-11-23):
对这些问题感觉自己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1.最基本的条件 fc小于等于fref的1/10 若ref=20M fc小于等于2M
2.通过锁定时间 约束fc  fc大于等于2.5/tlock       若80us   fc大于等于31k
3.如果你是做delta-segma小数的 由于dsm会引入过多的高频量化噪声 所以带宽不宜过大 50k 挺好

网友(2011-02-11):
学习中    似懂非懂感觉

网友(2011-05-05):
很好,但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要看《信号与系统》?

网友:
初学者,不怎么看的懂啊

网友(2011-10-19):
在数字锁相环中,参考频率是指采样率吧?

网友:
多多学习锁相环

网友(2012-03-21):
有个问题,上面各位同学说的环路带宽与环路滤波器带宽有什么关系,因为在SIMPLL中没有环路带宽的参数,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做Ring OSC时有个带运放的反馈回路,老师让把反馈回路环路增益带宽调到振荡频率的十分之一或更小。具体为什么也没搞懂啊……

网友(2014-05-11):
顺便再问下,PLL中环路带宽和PLL的自然频率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从中受益,谢谢大家。

网友(2014-09-14):
讨论很有深度!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14-11-20):
楼上大牛真的多,一直想不懂为什么是1/10。现在终于懂了!!!!

网友(2015-04-13):
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
同32楼和34楼的问题,有没有大神解答下啊?

网友(2015-07-09):
老帖子也赞一个

网友(2018-08-14):
请问大神环路滤波器的带宽跟三阶sigma delta的量化噪声之间的抑制具体怎样计算啊?

网友:
You have loop delay in the PLL, which introduces Z-^D. You can change the s domain model when loop delay is modeled. You can find D reduces the phase margin. Lager D introduce more phase lag hence phase margin is degraded.

网友(2022-09-14):
15年后向前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