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O的振荡频率不可调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17):
交叉耦合互补型以CMOS LC VCO,可变电容使用累积型NMOS可变电容(用的是Chater 的库),振荡频率不可调,换成二极管可变电容也不行,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呀!

网友:
那你的Vcont 也是不变的吗?

网友:
呵呵,此事甚为怪异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变容管的模型有错误呢

楼主:
不好意思,知道什么错误了,自己的仿真工具使用生疏的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电路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2010-01-26):
maybe varactor bias is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