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占空比调节电路?

楼主(2008-11-17):
怎么设计一个占空比调节电路?频率2-200HZ 有效值1MS-200MS
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找个高频时钟,到时候就去分频好了。很多的设计应该会一些值要求不是很严格,所以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找个频率低点的时钟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意见,还是用分频的方法做几个时钟出来,到时候选择用那个时钟就好了,动态去分太不保险!

网友(2014-05-20):
不就是PWM吗?

网友:
不用那么高深,一个可控 COUNTER就能解决,就是一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