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隙设计问题

楼主(2008-11-17):
设计一个带隙基准,但是仿真出来Mi22与Mi23的电流是0啊,电路没起来,初次搞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改进,请各位大侠指点!
vdd:3.3v
.dc vdd 0 3 0.1
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电路在附件里面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启动电路,还有你说的那两个管子的栅极应该接错了吧

网友:
还有你这个电路的输出好像很难做到零温度系数

网友:
你说的两个管子的栅极接错掉了,好象应该是和输出想接吧,

楼主:
那是要怎么接,那两个管子的栅极!请高手指点下,启动电路后来加上去了,但是还是很难做到电压温度到1点多伏!这个电路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呢?请高手给小弟个清晰的思路!

网友:
栅极应该接到输出级管的栅极上,具体正负反馈注意接,还有在输出支路上的电阻下面串接三极管,这样输出电压就等于电阻上的压降加上VBE,一个正温度系数,一个负温度系数,才好实现零温度系数,一般很少考虑电阻的温度系数的

楼主:
谢谢xzhf ,我改了试试看!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
倒咖啡

看帖子的都发表一下看法

办公室新买了咖啡机,同事甲去倒咖啡,遇上乙也去倒咖啡。

    甲打趣乙说:“小样,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喝咖啡,说那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方式的吗?”

    乙慢慢吞吞模仿《求求你表扬我》里范伟的表演说:“怎么滴,你你还不不允许我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地层的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

-------------------------
There is Pet products, dog bed, pet supply, pet product, Dog Collar on our Dog Clothes web

网友:
启动电路没有,偏值电路也没有.

网友(2009-03-17):
OP的输入对管改成PMOS型,然后把OP的输入端极性互换一下,再加上启动电路,看能不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