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sansen 教义中的问题

楼主(2008-11-17):
sansen ,0751中,通过电阻自举提高增益那张ppt不明白,请教达人
Av2=gm1r01*β3
为什么会乘β3呢,感觉它就是个射随阿
后面有Ref De Man JSSC June 77 pp217-222
不在学校,不知道是不是这部分的参考文献了,有可能的话那位大侠贴上
附上ppt,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开始想错了,所以删了!

我再想想,没有想明白这里面的负反馈

网友A(2009-03-16):
Dear~~
利用回授增加output 電阻(Rm),與減少input 電阻
由回路應可判斷為..Current sampling and voltage mixing(Series- series feedback)
所以Av2大約等於gm1*R_feedback
R_feedback=ro2*beta

网友:
更正

喔.....
歡迎一起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ar~~
此乃利用回授增加input 電阻(Rm),與減少output 電阻(Rout)...
由回路應可判斷為..voltage sampling and voltage mixing(Series- Shunt feedback)
所以Av2大約等於gm1*R_feedback
R_feedback=ro2*beta

你的回授点是从哪一点看得呢? Series?
觉得蛮奇怪的哦……

感觉电路中存在N个近似等效才得到上述公式
首先是M1 and Current Source输出阻抗无穷大, (ro1>>ro2)
然后是在Rout点,ROUT近似不变(对第一级看进去)(Ro2+Beta/Gm is aobut Ro2),然后第一级输出Iout电流乘以Beta,然后再乘以Rout...

如果电路中Current Sink也电流源的话,这个电路感觉分析起来比较麻烦……

大家还有更直觉得看法吗

网友A:
由回路應可判斷為..Current sampling and voltage mixing(searies- searies feedback)=>指M2位在電壓-電流回授中..
input端M2 gate...Output端M3 base..
用loopgain可以粗估Rm是放大的..
又M3是emitter follower....base and emitter 的 volitage 差不多大...  但電流差大約beta 倍..所Rout 會變1/beta...
這是比較直觀的想法....

Thanks!!!

网友:
re: Series- Shunt f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回路應可判斷為..Current sampling and voltage mixing(searies- searies feedback)=>指M2位在電壓-電流回授中..
input端M2 gate...Output端M3 base..
用loopgain可以粗估Rm是放大的..
又M3是emitter follower. ...

谔谔

不知兄弟能否推出它给的那个 Av公式呢?

网友:
更直觉得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