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在Tanner的LEDIT中构建文字一样的图形

楼主(2008-11-17):
现在用Tanner的LEDIT作设计,因为有多个结构在同一个CELL里,所以希望输入几个文字进行标记以区分不同的结构,
但是不知道如何在Tanner的LEDIT里面制作。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
帮帮忙,我是新手,学习了还不到一个月。

网友(2010-01-21):
里面只能用英文标识哦,就用工具栏中的有个A标识的图标,然后再弹出的对话框中键入想表述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0-06-24):
请问达人,我想在Tanner里画一个矩形,能设置其长宽来画吗?

网友(2011-12-01):
看帖要回帖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2012-03-15):
基本不能实现输入长宽出来矩形,除非你肯写个t-cell,但是太麻烦,你可以随便用矩形画个框,然后修改属性就好拉!里面有坐标,你定出各点坐标就可以了。

网友:
ledit 好像早期不能畫圓

bipolar 就不能
後來可以

网友(2012-06-01):
就是,都是根据坐标来的

网友:
往下下载,有好多,搜下

网友(2014-09-17):
在13版本的ledit中,在>draw>pattern generation下面有,还可以产生中文的,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