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电子产品所产生EMI问题快捷办法^.^

楼主(2008-11-18):
以下資料敬請您參考:
世純股份有限公司(特用化學品代理進口業)之董事長鑑於消費性電子產品深受EMI困擾,而影響產品外銷,毅然成立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進口國外知名品牌導電漆、導電膠,引入國內大受業界歡迎。近年,有感通信產業逐漸向高頻方向移動,董事長敏銳嗅出新商機吸波材料的需求,經過一年的市調及規劃,並獲得國外留美學人提供技術支援,成立聯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吸波材料的研發、生產與製造;微波量測與品管、以提供客戶問題分析與解決對策的服務。初期先針對通信產業製造高品質、價額廉的產品,協助業界解決高頻金屬腔共振問題、狹縫洩波問題;其次再針對一般電子產品相關EMI問題,屏除隔離、圍堵方式,改從干擾源下手,採用吸波方式,協助業界徹底解決EMI問題,期望能為台灣電子與通信產業帶來一片曙光。介紹
共振型吸波膠片:可提供從500MHz 40GHz,指定頻率、吸收值、頻寬的吸波膠片。( 適用溫度範圍 -60 ~ 200℃ )
 公司产品專業微波吸收材料--針對3C系列産品

网友:
【簡介】
    微波吸收磁粉材料系一種利用具電性及磁性之磁粉與高分子橡塑膠材料混煉加工製成,具有衰減電磁波之功效者。當電磁波遇到材料時有三種科學的現象發生:
▲ 吸收-----當電磁波入射材料時,産生能量損失。此能量損失通常被轉換成熱能。吸收效果與材料的厚度和電磁場的磁性有關。
▲ 反射-----當電磁波遇到材料介面時産生能量反射,反向可以從前面和背面發生並且在材料的內部反向,與材料的厚度無關。
▲ 穿透-----當電磁波入射後由材料背面泄出的輻射能量。

【應用領域】
1、WinMaX無線網絡接入
2、電子産品內部之電磁波雜訊、共振之抑制
3、微波模組
4、寬頻放大器
5、線路、機體線路、排線、軟排線之電磁幹擾抑制
6、表面電流之抑制
7、元件及模組間偶合雜訊之抑制
8、增加雜訊之忍受度
9、人體安全附設值之保障

详细说明:
UBRF01-0.15 ABSORBER FOR DSC&3C
Outline
The electro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in high frequencies have an effect to provide a circuit with some more impedance ( resistance,inductance, etc.) , and result in the transmissionnoise suppression
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for Use To suppress incidental noises occuring from FPC connecting the LCD and the driving circuit of a digital camera, UBRF01-0.15 is attached to the FPC
Features
Standard specifications
Type
UBRF01-0.15
Structure
Single layer
Effective Frequency
10MHz~1.5GHz
Operating temperature
-25 ~ +85
Thickness
0.15 ± 0.05 mm
Dimension
200*200 mm
Specific gravity
4.2 min

应用范例: "2"--吸波材料

网友(2017-11-11):
连个网址也没有,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