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中VCO控制线上的ripple是怎么引起的?

楼主(2008-11-18):
看到书上说PLL在锁定情况下,VCO的控制线上任会有波纹(ripple),请问是怎么引起的?还有为什么PLL的bandwidth越小,ripple就越小呢?是指频率小还是振荡的幅度小?谢谢!

网友:
波纹在razavi的书上解释了产生原因,由于电荷泵的电流失配等,在锁定时pfd的输入仍然存在小的相位差,进一步转化为失配电流,而环路滤波电容电阻的串联,由电路的基本理论可知,波纹难以避免 ,所以通常要在并联一小电容来削弱(高阶环路),pll环路相当于低通滤波器,而ripple 相当于一个基频在fref处的高频信号,它通过lp,当然是幅度的衰减(fref 〉〉环路带宽)

网友:
楼上的人非常强大

楼主:
谢谢楼上再楼上的回答,ripple产生的原因现在已经搞懂了,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说的后半部分,我无法在ripple的大小和环路的bandwidth之间建立一个直观的联系,能否有更具体的解释?谢谢!

网友:
PLL bandwidth越小,Loop filter电容越大,参考时钟(Fref)的spur衰减越大。这样,loop filter需要片外实现。

网友:
谢谢楼上再楼上的回答,ripple产生的原因现在已经搞懂了,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说的后半部分,我无法在ripple的大小和环路的bandwidth之间建立一个直观的联系,能否有更具体的解释?谢谢!

ripple其实就是基频在fref的杂波信号,它会造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参考杂散,bandwidth越小,环路滤波器F(s)的高频截止频率越低,ripple通过环路滤波器时仅能留下直流(叠加在vctrl上)与低频信号,这样通过环路滤波后的ripple 波形的起伏就会变得比较缓和(越是尖锐的ripple,越是说明其中的高频成分越丰富),也就是ripple的幅度被LF削弱了

网友(2009-02-20):
VCO的问题

楼上的理论有理。我想问的是在前仿真的时候,单独的VCO不能起振,但是整体仿真起振,这个是否有点矛盾呢?
VCO起振是将环路中相应的某个噪声频率无限的放大,直到达到一定的幅值,但是在做前仿真的时候,是否有噪声呢?如果没有噪声,那么是将什么放大呢?
希望楼上的能回答。
另关于ripple的问题。楼上的意思是它主要由两个原因引起:一个是剩余相位,另一个是上下电流不匹配;剩余相位我不想说,我提下上下电流不匹配,如果我将cp山下电流单独做静态仿真,上下是匹配得比较好的,虽然也有大概几个nA的电流,但是可以忽略。但是在pfd+cp之后,同频同相的输入条件下,仍然会出现ripple。那我可否认为ripple仅仅是由PFD引起的呢(虽然上下电流也有不匹配)。

网友:
1.我想VCO作前仿需要一个初始电压信号来代替电路中的噪声;
2.7楼的大哥说了,ripple可能是由参考杂散产生的,修改一下你的参考频率和Kvco,看看能否改善;

网友:
仍然弱弱的问下

仍然弱弱的问下,如果上下电流不匹配会不会导致VCO的控制电压在锁定之后出现大约1个mV的起伏呢?

网友:
肯定会的。
电路匹配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

网友(2009-03-23):
好强大啊 达到

网友A:
ripple 的原因主要是 CP mismatch/  leak  Current / PFD mismatch 在Vcont上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前两项,另外在小数分频的电路中也会有的
(需要DAC补偿 或 SDM 等措施抑制分数杂散)

网友(2009-06-04):
引用 网友A:
ripple 的原因主要是 CP mismatch/  leak  Current / PFD mismatch 在Vcont上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前两项,另外在小数分频的电路中也会有的
(需要DAC补偿 或 SDM 等措施抑制分数杂散)

胸台讲的很好, 再加一个 charge sharing~~  PFD mismatch 指的就是Switch time mismatch~~

网友(2010-03-25):
7# wfcawy 向您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请问cp产生电流 不匹配的就具体原因是什么呢?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no ripple no business.

网友:
谢谢楼上再楼上的回答,ripple产生的原因现在已经搞懂了,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说的后半部分,我无法在ripple的大小和环路的bandwidth之间建立一个直观的联系,能否有更具体的解释?谢谢!
引用 网友B:

拙见:有高人说了,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如果带宽低,自然把带宽外ripple的高频压制得更低。

个人理解,ripple是不可能消除的,因为环路增益不是无穷大,就如反馈运放的input error不是理论上的零一样, 输入相位和反馈相位间总是有一个很渺小的差

ALVAYS

网友(2017-09-07):
借宝地问一下,CP电流失配对于PLL输出时钟的影响如何仿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现分频器的时候,怎么计算电路的建立时间和响应时间

网友(2019-10-26):
PLL是动态稳定的,Vtune上ripple 一直有;得看稳定后ripple的波形,判断是否有其它的因素影响,非常小uV级别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