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6.2b仿真加不进去信号

楼主(2008-11-18):
Modelsim6.2b仿真加不进去信号

reg型的都显示不出来。
在6.1f没有这个问题。大家关注下。

网友:
应该是仿真的时候选择了优化

楼主:
很多人是这么说的,我选择了去掉优化OPT,还是这样。不知道大家遇到的情况一致吗?

网友:
不会啊,我前段时间用过modelsim6.2b版本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
问题解决

在modelsim.ini中,把VoptFlow = 1改为VoptFlow = 0就可以了。

网友:
多了解了一点了

网友:
我也是啊
我当时就毛了
重新去装了个6.3g-p1的
就对了

网友:
多读help,多读guide,其实是有真实帮助的。。。用软件有人教是最好,没有办法的时候也要自己去钻了。

网友:
建议不要关掉vopt,否则会出现仿真结果不正确的现象,
兄弟我就遇到了此类问题。
如何不关掉vopt,又可以使设计模块可以debug?这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办法

Modelsim, by default, performs built-in tool optimizations on your design to maximize simulator performance. These optimizations yiel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over non optimized runs. The optimizations will limit the visibility of design object, but you can preserve visibility of all objects in the design by specifying no arguments to +acc:
vopt +acc mydesign -o mydesign_opt
vsim mydesign_opt

网友:
附带学习了,thanks

网友(2012-05-08):
好像比较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