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比导通电阻?

楼主(2008-11-18):
如题,请教一下。

网友:
有无上下文??
问的要明明白白。。。。

网友(2009-03-26):
比如说一个LDMOS的比导通电阻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Can you say it in English?

网友:
How to calculate the specific of HV DMOS, The unit of which is ohm.cm2?
Thanks for you help!

网友:
1. By definition Rsp= Rau * L /A

2. Rsp= Rdson x transistor active area. E.g. HV LDMOS's Rdson=2 Ohm,  active area = 1e-3 cm^2. Then your Rsp = 2 mOhm * cm^2.

3. Usually, if current density (Id=A/cm^2) is specified, you can use Rsp* Id to calculate the voltage drop.

Hopefully it helps

网友:
纯支持

楼主ID好熟啊,是不是在天涯混的?

-----------------------签名档----------------------------------------
淘宝网女装

网友(2012-07-26):
回复 网友A:

Hopefully it helps
    hello ,in your answer,the "active area" is stand for (W*L) or  (W*L+S/D  area) ,thanks!

网友(2016-03-31):
楼主会了吗?这个面积怎么算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ease help me,

For example

输出特性曲线

输出特性曲线

器件的结构,总长12,高60

器件的结构,总长12,高60
,Thanks

网友(2016-06-01):
why did you use English to talk about this quesion? I totally cannot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