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仿真数据如何导出

楼主(2008-11-18):
cadence中spectre仿真结构如何导出txt文件进行MATLAB处理

网友:
同问,另外,还有图形怎么导出呢?

楼主:
那位指导一下

网友:
在results browser中,可以将具体的输出波形存成电子表格形式,(csv格式的文件),就可以用matlab处理了。而且matlab和excel可以直接关联,将数据导成matlab的一个数组,非常方便。
        要想输出图就更简单了,ic50的话,用cadence自带的打印机将波形打印成ps格式的文件,再在windows下转换成pdf格式。ic51直接就可以输出bmp、tif等格式的图。

网友(2011-06-21):
太好了,受教,感谢6#和eetop!

网友(2011-12-10):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08-11):
受教了,感谢

网友(2020-04-09):
csv格式是点printvs还是什么啊

网友(2023-02-03):
请问这个如何批量处理啊?假如montecarlo跑了1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