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8-11-19):
能够一次性打包的东西,为什么要分成几个打包呢,这为免有些想多赚信元之欠!!1

网友:
最大只支持5M的附件

网友:
poster36

Any poster that leads off talking about how Feralas is her favorite zone is a friend of mine.wow gold Cuppycake (great name there as well) has an excellent post up about questing in WoW (warning: some NSFW language). cheap wow goldOn the one hand, WoW quests are repetitive -- most of them are either "kill 10 rats" or "be my FedEx guy" -- buy wow gold and they don't tend to tie in to or have lasting effects on the broader story of the game (the current Shattered Sun story except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s very fun (Cuppycake uses a different word than "very"). wow goldIt's a bit hard to put my finger on it, but WoW quests (most of them, anyway) have that little extra something that makes for a very satisfying gaming experience. It's like getting a star in Super Mario Galaxy. buy wow gold A small fragment of lasting achievement is enough to make it feel worth doing to me -- as the post says, an objective is what I need. Give me something to work for and I'll do it, world of warcraft goldas long as it feels like I'm making progress, and it isn't too slow (I'm not the best at rep gr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