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电源PCB布线中的热设计,或者说注意事项?

楼主(2008-11-19):
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电源PCB布线中的热设计,或者说注意事项?
问题描述:本人设计的单板输入12V电压,电流为5A,一级转为5V,8A。二级转换为1.2V,6A,2.5和3.3V各3.3V。在调试中发现单板发热比较厉害,
想问一下,此类单板在电源的pcb设计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以避免局部过分发热呢?

网友:
一般来说,PCB上走线的宽度决定其允许通过的电流。网上也有相应的资料可以参考。你不妨看下是否由于是走线太窄导致发热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电源PCB布线中的热设计,或者说注意事项?
问题描述:本人设计的单板输入12V电压,电流为5A,一级转为5V,8A。二级转换为1.2V,6A,2.5和3.3V各3.3V。在调试中发现单板发热比较厉害,
想问一下, ...

单板是单面板的意思吗?那估计热性能比较难,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只能通过大面积铺铜搞定。提高效率当然是最佳方法

网友:
加散热片啊,不过要增加点成本

网友(2009-02-28):
It's not only related to ur PCB design, but also ur system, mechanical design. Many topics in the internet, u can google it.

网友:
PCB设计中的热需要考虑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在整体布局的考虑,是否有发热量大的器件,热器件是否处于设备中有利散热的位置

网友(2016-02-26):
首先应考虑总体功耗是否可借PCB充分进行散热,如果效果不好,可考虑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