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DC-DC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8-11-19):
DC-DC系统为什么要加补偿网络而且一定要加吗?

网友:
pfm不用补偿

楼主:
DC-DC也有不要误差放大器的,那么这种不需要EA及其补偿网络的系统是如何稳定的,是如何来消除LC滤波器的二阶极点的影响的?

网友:
,我做的时间不长,PWM dcdc还没见过不用误差放大器的。
迟滞电压模或者迟滞电流模式的dcdc有可能不用误差放大器吧。迟滞模式控制的dcdc响应速度很快。

网友:
简单讲,要么利用大纹波,象迟滞那种,要么用环路补偿,象pwm

网友:
利用大纹波控制方式的是V2控制方式吧。迟滞模式应该不是利用大纹波吧。

网友(2008-12-23):
是不是这样:(瞎扯的)
Integrator引入一个一阶极点
LC网络引入两个一阶极点...
闭环可能振荡...

网友:
加补偿网络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Loop的BW低一些,通常会低于1/5的fosc,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让fosc所产生的噪声在无法通过loop.
另外一个目的是通过补偿有效的控制主极点和0dB带宽内的零点位置,进而可以控制PM.

网友:
要看什么控制模式,如果是电压控制模式,L会产生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系统只有通过补偿才会稳定下来,如果是电流控制模式,L的零极点效应会在高频区域才会起作用,通常会在2倍cross over以后,所以不用考虑。通常PFM用不着补偿,因为它没有构成close loop,而PWM则一定要加补偿,否则DC-DC converte受外界的影响很大,通常情况下,小负载和大输出电容不会有问题,反之则会出现系统噪声过大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诚心不要补偿,那就进可能的降低Modulator和Error op的开环增益,如果是那样,倒不如让整个系统都采取PFM的模式。既简单,又不用考虑补偿,不过纹波那么大,已经让产品失去了价值。

网友:
樓上的回應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