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mode buck dc-dc的问题

楼主(2008-11-19):
比如 5v-3.3v 仿真上电稳定情况很好 PM大约60-70度
但是transient load response的输出上冲太大
跟啥有关?
type-ii 补偿器的第一个零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 5v-3.3v 仿真上电稳定情况很好 PM大约60-70度
但是transient load response的输出上冲太大
跟啥有关?
type-ii 补偿器的第一个零点?

减小积分容加大积分阻,立杆见影,但不保证稳定

楼主:
不知道有那片资料能够介绍dcdc transient respons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那片资料能够介绍dcdc transient response的

不知TI的tps40057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更正一下,tps40057没有电流环,不过单单是要调试控制环的话,是可以借鉴。

网友:
可以推一下传函看看,一般电流模电源电压调整率很不错,但是负载调整率不好。

网友(2009-06-04):
有沒有書可以參考阿?

网友A:
除了PM,还应看看gain margin够不够。

网友(2009-08-11):
引用 网友A:
除了PM,还应看看gain margin够不够。

What's the different? please give some detail...

网友:
增益裕度要多少合适呢??好像一般都是-10dB以下吧 ,有可能是EA增益不够!!仅供参考 !!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 5v-3.3v 仿真上电稳定情况很好 PM大约60-70度但是transient load response的输出上冲太大跟啥有关? type-ii 补偿器的第一个零点?

为了获得稳定,你增大了PM,但是却牺牲了环路带宽,自然响应变慢了!

网友(2009-10-16):
可以推一下传函看看,一般电流模电源电压调整率很不错,但是负载调整率不好。
引用 网友B:

请问传递函数如何的出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