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的静态显示的极限刷新频率

楼主(2008-11-19):
请教一下:
如果LCD在某些情况下只是静态显示;
无显示缓存;
一般来说LCD可以接受的刷新频率是多少?10Hz? 20Hz?

楼主:
晕!请勿灌水1
俺是真心请教问题啊!

网友(2010-05-02):
以人眼最小允许的帧数,也就是动态连续画面可允许的最少数量。
印象中试12帧,那么就是12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