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NA设计中的问题(关于稳定的)0

楼主(2008-11-19):
请教一下LNA设计中的问题(关于稳定的)0
   在放大器设计中,稳定性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
一、无条件稳定频率一般是指从dc到工作频率吗?还是包括更高或者?
二、当管子在工作频点不能绝对稳定时,我看到一些设计方法是先加反馈或在端口加阻性元件,使其先绝对稳定。(mu>1) 那么GammaS GammaL稳定区域有什么作用? 如果不用上面先绝对稳定的方法,在两端直接匹配可否?我看到有的文章通过匹配选择一定的 GammaS GammaL 使其条件稳定。在这时如何可以通过ADS观察其GammaIn  GammaOut 的情况?这时理论上讲其模应小于1?
如果上面正确?那么:在GammaS GammaL =0点应包含在条件稳定范围内前提下,是否:不匹配,也应条件稳定?

网友(2009-08-27):
加反馈能以增益为代价增加稳定性的,波特图很容易解释。。端口的阻抗实部小于0,使得反射系数大于1,则振荡,在端口加电阻则也是增加稳定性的另外一种方法了。。。你就直接看稳定性圆来判断就可以了。。
需要稳定的频率范围就是你的工作频率范围,不是从直流开始的,直流怎么可能会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