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Delta modulator && Sigma Delta modulator相关问题

楼主(2008-11-19):
在看某资料时,发现下面一段话,请高手指点下:

unlike delta modulators,sigma delta modulators encode the integral of the sigmal itself and thus their performance is insensitive to the rate of change of the signal.

这句话是讲Sigma Delta modulator 对比 Delta Modulator 的不同。
不明白为什么Delta Modulator容易受到信号频率影响而产生过载,Sigma Delta modulator 没有这个缺点!我觉得两者没有太大不同,只是架构有所不同而已。

对这句话理解的可能不太正确,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支持下啊
昨天发的都沉到海底了。

网友:
Delta Sigma多一个Noise Shaping

楼主:
楼上似乎没有回答我说的问题啊  但还是谢谢

网友:
sigma-delta 的quantizer 输入是信号幅度, 信号幅度太大,quantizer overload
delta mod 的quantizer 输入是 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的delta, 如果信号跑的太快,quantizer 就overload了, sqnr degrades。 这就是slope overload

楼主:
理解了.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