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为什么带隙用三极管不用二极管啊?

楼主(2008-11-19):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呵呵,想不明白所以上来请教。

网友:
大概是三极管的集级可以连在一起,减小失配

网友:
有点意思

三管能隙的第三个管不能是二极管吧?!如果另两个用二极管做,第三个管的BE结与二极管上的压降怎么算,因为第三个管的基极与阳极连在一起

还有一点,就是一般的能隙电路,基极连在一起,保证VBE1+I*R=VBE2,这个一般是用来设置电流的。如果用二极管,不能保证他们的阳极电位是一样的。

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工艺自身的原因,diode在标准的cmos工艺中制造不是很方便,控制比较困难,而vpnp是标准工艺中的寄生器件,性能稳定。而且大多数工艺中,PNP比二极管有更好的温度特性有更低的噪声

网友:
支持楼上的兄弟。

网友:
恩,应该是工艺问题。

网友(2011-01-01):
其实n-well工艺中二极管也就是一个三极管,你可以画个版图试试,因为p-sub时钟接地,所以你的pn结的p端只能做在n-well里

网友:
看版图的话其实就是一个pn结吧

网友:
查了下书,在扎维535页里面提到在标准CMOS工艺里,正偏的PN结是个PNP管(衬底接地),会有电流流向衬底,结构实际和VPNP是一样的。不知道厂家建PN结的模型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标准cmos工艺中只有pplus/nwell和nwell/psub两种diode。
这两种二极管一般用在ESD保护等反向偏置的条件下。
对于ppuls/nwell diode,如果正向导通,就存在到psub漏电的问题,所以bandgap中就用这种substrator pnp。 而 nwell/psub 的p段始终接地

网友(2015-08-10):
顶贴,有没有大神来说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
For diode, PTAT voltage difference from two different density diodes is sensitive to process spread.

For diode: Idiode=Is(exp(Vbe/n/(kt/q))-1) where n is non-ideal factor. n changes between 1 and 2 under different forward voltage Vbe.
For Bipolar: non-ideal factor n is very close to 1.

NEVER use diode in the voltage reference circuit if output accuracy requirement is high.

网友(2018-07-24):
回复 网友A:

    14楼说得对,实际PN结二极管的IV和n有关,而n和Vbe有关,而NPN的相连的PN结的n近似1,因此I_Vbe关系与n近似无关,才复合BG电路原理